求助 9X 发射机遥控距离缩短!

楼主(2007-01-04):
大家好!
我的JR 9X
遥控器
被我改造,天线取下,用音响线连接发射机天线座和天线,飞高接受机,今天外出飞行,10米不到就跳陀。(天气为0度左右)。想问一下是发射器原因还是天气影响???

网友A:
你用的是什么线呢??音箱线有N多。 。到底是那种??
你必须使用 同轴电缆 类似闭路线,但闭路线不可以。。。。也就是说,你们如果是有线电视,在放大器和分配器之前接来的线就是 同轴电缆
同轴电缆 屏蔽效果好且衰减小
如果你用其他线的话原因就多了。。。。
还有天线应该连接良好 (同轴电缆应该和天线焊接~~~刮干净了,焊接在天线上。。)

网友B:
天线问题吧

网友C:
 更重要的是要考虑驻波比

楼主:
我用的是象电线那种音频线!

网友D:
搞不懂! 好好的设备去改它做什么呢?

楼主:
最后确定,是高频头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