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型直升机讨论区
雷鸟GAIN灯闪个不停,到底出了什么问题

楼主(2007-01-04):
雷鸟上了点,然后GAIN灯一直闪。我等了一下,试了试
舵机
正常,但升降舵没反应。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?

网友A:
我的雷鸟电量不足的时候,好像有过这样的情况!

网友B:
1 混控坏
2 接收坏
3 控坏
4电池电量低
5 油门开关没有放到最低,微调最高
6 陀螺有问题

网友C:
我也碰到过GAIN灯闪不停的情况,后来发现是电量不足,用万用表量一下你的电池是不是10V以上,不是的话,就是你的电没有充足,不过你的升降舵的问题我没碰到过,不管怎样,先量电压吧,用排除法。我知道的就这些。

网友D:
控开了就不闪了,呵呵

网友E:
我的也是闪不停,油门没反应,在火腿丁的技术指导下排查原因,是陀螺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