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

楼主(2007-01-04):
一般玩450XL要把一些什么东西升级成金属件,日常飞行的话,要配备一些什么配件,还有球头修理器和扩孔器各有什么用,玩直机有必要买吗?请大家为小弟解答,谢谢拉

网友:
450XL最好升级旋翼固定座

网友:
最好是把旋翼头和尾巴升级成金属的,省心。。。

网友:
SF臂和主旋翼固定座升级到金属件就OK了,其他不需要.
球头修理器和扩孔器这东西没有什么用处,可以不用买.

楼主:
尾波箱要不要升级成金属的,听说容易摔坏哦,还有一般玩的话,要备一些什么配件

网友:
1、有可能的话,最好先把主旋翼固定座组(HS1071)、SF摇臂控制组(HS1072)升级成金属件;
2、再准备一套户外急救零件包,如果是450XL版的,零件号是(HP2014),如果是450XL  V2版的,零件号是(HS1185)。
有了急救包是既省钱又给你的修机带来好多方便。

网友A:
我觉得还是直接上SE算了,省心啊~~~~~~~~

楼主:
副厂的金属件,哪里的精度高些呀,推荐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还是直接上SE算了,省心啊~~~~~~~~

楼主:
有钱谁不想上SE啊

网友:
上SE不如上600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