腾云牌飞翼空中断裂后的修复加强!

楼主(2007-01-05):
那天老秦兄硬是腾云牌的德国版飞翼飞断了   那几个高G力动作不是一般飞机受得了的!!!

没法子,断了就修,为了防止再被弄断,干脆再加强一下算了!

断裂情况

采用炭棒加强

确定开槽位置

开槽

植入碳棒

正面情况,不是太影响放置电池,碳棒正好还可以起到固定电池的作用!

注入泡沫胶

等着晾干吧!!反正机身断裂处的胶还没干,但机体已经非常强硬了,看来碳棒果然是好东西!!老秦,你放马过来吧,看你还能飞断不!!!
补充几句,这款飞翼的飞行性能却是很好,飞起来比较悠闲,新手老手都有的玩,不过机身中部强度有一定缺陷,新飞翼买到手后,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加固一下,应该就万无一失了,试飞情况稍后补上!

网友:
呵呵,老拿我当靶子!!不是说好再给你空机身你吗???
你这么弄滑翔机都成了运动机了!!!

赞一个先!!天快晴了,出来飞啊!!!

网友:
你那支是什么胶来的??

网友:
泡沫胶,LZ那小子今天黑了我整整一桶泡沫胶,原来是干这个去了!!!!

楼主:
今天早上起来都还没有完全干,可能是胶太多了,天气太冷了!

网友A:
嘿嘿!

泡沫膠干的慢啊!推間用AB!你們都在武漢哪裡飛啊

网友:
EPS發泡的飛機用這種膠干的比較快!而且強度比較好,我的飛機摔壞了都是用AB粘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泡沫膠干的慢啊!推間用AB!你們都在武漢哪裡飛啊

AB胶不会腐蚀泡沫吗?
我们一般在汉口江滩飞!

网友:
江滩是个敏感的地方,要注意安全啊~~一定为后人栽好树哦~~

网友:
这么多人的德国翼断翅膀

楼主:
这是这个飞翼唯一的缺陷,遗憾!

网友B:
吹吧,一看断裂的地方和断裂方式就知道是受正面冲击裂开的。

网友A:
AB膠不會腐蝕泡沫的!不信你拿塊不用的泡沫,把A膠和B膠調到1比1攪下途在你所要粘只出,粘上2到3分鐘就差不多干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B膠不會腐蝕泡沫的!不信你拿塊不用的泡沫,把A膠和B膠調到1比1攪下途在你所要粘只出,粘上2到3分鐘就差不多干了

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,反正我的会腐蚀的.
听说应该使用环氧AB胶才会不腐蚀.

这个飞翼如果是新的也这样加固吗?

网友:
告诉你个好方法.用吹风机吹能缩短好几个小时呢.不信你试试

网友:
AB膠是環氧樹脂膠!或國內長間的東風萬能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吹吧,一看断裂的地方和断裂方式就知道是受正面冲击裂开的。

非也!!!是我干的我最有发言权!!这个是在高空全速俯冲的时候打满舵横滚造成的,摔过几次都没事,一般情况下的特技问题也不大。

网友:
哥俩好的307AB胶把我朋友的翼龙翅膀腐蚀了一大块 所以说AB胶不会腐蚀泡沫是不负责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