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初级的问题,,,!!!!!!

楼主(2007-01-05):
我飞的是KT板(3D),我以前飞的时候电子设备如接收机的电源,我都是单独给它供电的,(听说11.1V  动力电池组可以通过无刷电调直接可以给接收机供电),我想问你们的接收机电源是单独的另外给它供电吗?  谢谢

网友A:
电动的飞机,一般都是用电调供电的。

楼主:
谢谢~~你果然是好人

引用 网友A:
电动的飞机,一般都是用电调供电的。

网友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

参考此帖内容

另:

UBEC大多电调都有,UBEC也有独立的,比如好盈的

不过UBEC供应能力有限,,如果你飞机比较大,或者说是舵机多而且功率大的话

我看呀。。。UBEC瞬间的放电能力还是有限

所以如果可以的话,主要以电池供应。

当然如果你的负载只占1/2以下的,UBEC没事。。。如果超过的,例如满载,那么瞬间的电力供应可能就。。。

===============
就是说,电调很多都有UBEC电路,他是一个把高压变为5V稳压电源的电路。通常是三端稳压方式,但独立UBEC大多都是开关电源方式,即DC-DC模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~~你果然是好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