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请帮帮我

楼主(2007-01-05):
昨天给我的那一组8.4V1000mah氢电充了电(有点温时我就停充了,一个半小时左右),然后接上动力组(有刷)和接收机,不管插到接收机哪个插口
电机
就是不转(用发射机控制,发射肯定没问题,电机空载),怀疑接反又挨个的反插了也不行,是不是我
电池
坏了?另外,我的是R700,原先是接在THRO油门通道上不行又试了其他通道的,请问接收机的BEC是接在这个通道口上吗还是接在BATT口上?感激不尽

网友A:
是不是電池老化了啊!鎳氫電池很容易老化的!你有沒有換組電池適下

楼主:
多谢2楼,但是电池刚买的,不会老化那么快吧,还有三组在路上,会不会电调坏了呀?

网友B:
是不是电调没有设定

网友C:
原帖由
青海电
于 2007-1-12 17:37 发表
是不是电调没有设定

网友D:
电池接电调的极性正确吗?
电调应该插到接收机的油门通道上。
在别的通道上接个舵机摇摇看动不动?如果舵机能动,说明电池接收机和电调得BEC是好的。查电机和电调的驱动。

楼主:
原帖由
青海电
于 2007-1-12 17:37 发表
是不是电调没有设定
谢谢大家的帮助,查到原因了,是电调没有设定,开发射时油门轰到最大了,呵呵,现在已解决,明天准备试飞翼龙,一切准备就绪,不知道试飞前还要做什么准备,(模拟器XTR已经练了三个月了,直机都可以悬停了(对尾),上面的各种油固我也能在模拟器上面驾轻就熟了,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