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G03坏了,请帮忙

楼主(2007-01-05):
PG03坏了,请帮忙。各位有PG03的看看那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?或者了解为什么这个管子会爆?哪里还有可能会坏?谢谢了!

网友:
PG03最爱在这个三极管上出问题了,但一般都是虚焊。
开关管用一般的都行吧,找清电源极性,到其它电路板上找个相同的应该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G03坏了,请帮忙。各位有PG03的看看那个三极管是什么型号?或者了解为什么这个管子会爆?哪里还有可能会坏?谢谢了!

图中所示的不是三极管,是一个贴片的三端稳压器(3V),实测输出电压约在3.3V左右。一端是来自接受机的+5V输入,一端是地(0V),另外一端输出就是3V啦。压电传感器、电压比较器等主电路都是用稳压3V滴......
搞一个新的换上就行了,换之前用表测一下PCB板上+3V处有无短路现象.......

祝你好运,修复成功!

lxd1954

网友:
找人飞高的接收机,把那个稳压拆下来,换上就行了

找人飞高的接收机,把那个稳压拆下来,换上就行了  用HT7133就行

楼主:
本地买不到,晕死

网友:
申请maxim的样片

网友:
邮购不怎么划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