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火狐100昨天炸了。

楼主(2007-01-05):
尾管都打弯了。机机悬停时要不断的修正,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是老的十字盘的缘故。
原来用的是某人推荐的3.7克
舵机
,怎么都不能3个舵机同步,飞起来特累,在地面要打右舵,起来时又要打左舵。现在换了我们自己的4.3克马上好了。
我可怜的尾管啊。

网友A:
尾管伤得并不严重啊,这样就需要换吗?
还是飞3D必须保证尾管得强度足够?
我的黑鹰400,一般像这种伤是掰一掰继续工作的,不过目前我还远没有3D。或者将皮带拆除用粗螺丝刀将尾管修圆后再用。
可能有隐患,但是为了省钱

网友B:
严重同情呀!跟我的遭遇有点像!

网友C:
怕怕!我的火狐刚装好!还没上过天呢~~

网友D:
LZ的4.3克舵机多少钱一个,什么牌子,我的3.7克也不行,跳的厉害。正想换

网友E:
嘿嘿,不要心疼。我每次飞都炸,没有一次不炸的。谁叫我那这小机子学倒飞呢

网友F:
尾管完全可以捅直再用的。

网友A:
原帖由
转速
于 2007-1-8 19:44 发表
尾管完全可以捅直再用的。
好,我的做法得到了版主的肯定。看来我的理解是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