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W55H声表面滤波器

楼主(2007-01-05):
请各地的模友帮忙找找照片中的W55H声表面滤波器,听说这个东西深圳有,在这里我先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是陶瓷滤波器吧

网友:
你在北京,去中发看看,应该有

网友:
BB机有呀
455E的可代换呀

楼主:
455e不可以,听老鸟们说用455HT还行,中发没有这个,我想要W55H

网友A:
买一个3脚的455陶瓷振子吧,
W55H的引脚定义是:
1:Input
2:Output
4:Gnd

频率:fn+/-3.0kHz
阻抗:2000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买一个3脚的455陶瓷振子吧,
W55H的引脚定义是:
1:Input
2:Output
4:Gnd

频率:fn+/-3.0kHz
阻抗:2000欧

谢谢,3脚的455陶瓷振子是什么样子?如何连接,W55H有5个角,其中3个连接在一起,应该是接地,另两个怎么分IN和OUT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谢谢,3脚的455陶瓷振子是什么样子?如何连接,W55H有5个角,其中3个连接在一起,应该是接地,另两个怎么分IN和OUT

O        I
GGG
管脚排列不是按上一帖,就是本帖,总之“远离”的一脚是输入

网友:
3脚的陶瓷振子,不分输入输出,中间的是地。

网友:
这种小零件最头疼了,很难找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