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FF6H-S倒飞设置及其它相关问题

楼主(2007-01-05):
我油机是Evo50+FF6H-S+GY401-9254,不知道FF6H-S倒飞油门如何设置?还有PI-H项有何用途?谢谢!
(其它问题:机机准备离地时逆时针自转、抬头、向右倾飘,将遥控里
陀螺仪
切换至锁定时自转更厉害,锁定模式静态下微打尾舵时
舵机
自动同方向达到满舵,而且舵机一直吱吱响!FF6H-S里陀螺仪开关向自己是不是一般模式?)

网友A:
其他问题,好像你的陀螺仪是反的

网友B:
你还没有把FF6里的陀螺混控关掉
关了就会好了,PIH是设螺距的高低,也就是把3D开关打开后设倒飞的油门螺距。

楼主:
谢谢nncpj指教。
我的MIX(IDLE-UP)开关是关闭的,是因为陀螺仪在锁定状态时尾桨会向内自动顶进而且吱吱作响(尾舵连杆会顶弯,小打反舵时会恢复),所以一直没有开启MIX。
按照401中文说明书,好象FF6H-S陀螺仪开关向自己是普通模式,向外是锁定模式,可我的好象正好相反,因为我的FF6H-S陀螺仪开关向自己时摆动尾巴后尾桨会自动回到调整好的中立位置!(陀螺仪安装为正立,连接线面在机身左侧)

网友C(2007-03-12):
拨向自己为锁定模式

网友D:
FF6油门曲线怎么设置啊????太痛苦了。。。。飞起来怎么都感觉转速不够。。。油门一半以上都很难飞起。 还不如6EXH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