尾巴小幅度的快速左右抽动

楼主(2007-01-05):
在悬停状态下,尾巴小幅度的快速左右抽动,变化一下油门或则打下尾舵就好了!一会又来了!
感度和延时都调整过,包括尾舵行程也调过,还是没用!
请问是什么问题?设置。401
陀螺仪
,9253尾
舵机
,、JR2610控

网友A:
我出现过一样的情况,是因为把电调设置成定速模式了!

网友A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
供你参考!也许可以帮上你

楼主:
收到,天热的时候在挑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