{求教}用什么软件把图改成100K以下

楼主(2007-01-05):
好不容易改了个恒龙虎,想上图和大家交流交流,就不知用什么把图改小,请指教
(最好有说明)

网友A:
用QQ的抓取桌面,就在打字框的上边紧挨着(剪切)。发送之后的就是3、50K 了,然后点击另存。OK

网友B:
用ACDSee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QQ的抓取桌面,就在打字框的上边紧挨着(剪切)。发送之后的就是3、50K 了,然后点击另存。OK

我是用QQ抓图然后用图画粘贴再另存为,但出来最小都有200多K,你说那方法还没理解怎样“在打字框的上边紧挨着(剪切)。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ACDSee就可以

这个最简单~~

楼主:
多谢赐教,已上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