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数字万用表,请大家给个建议

楼主(2007-01-05):
价格在300元左右,希望测4v左右的电压时精度在0.01v,这样可检测下我的DN
充电器
的电压准不准,还有功能要比较齐全
另外想请教各位,怎么根据万用表功能介绍算出每个量程的精度?
例如
基本功能
量程
基本精度
直流电压
400mV/4V/40V/400V/1000V
±(0.8%+1)
这个表的4v电压档能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?

网友A:
300元左右的表高档哦!其实150--200就够了,3又2分之1的!选个品牌的功能全的就行了!
数字万用表测量有高频谐波的东西易受干扰,数字有可能乱跳

网友B:
100左右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呢?

网友C:
胜利 还有个叫Unt-i?什么优X特的 我觉得只要是大厂正品都不错 不是那种偷工减料的就好 你这个需求 60块搞定了 去淘宝搜搜吧

网友A:
胜利vc9808的功能很全,量程也宽,
我用的是vc9805也想换vc9808了

网友D:
楼主:UNI-T的UT56不错,四位半的,坚决不要买3位半的了!

楼主:
谢谢各位
我去查查yxf0833 、狐狸说的那两个型号的

网友E:
楼主希望测4v左右的电压时精度(我理解为准确度)在0.01v,这个要求是较高的。
需要0.01/4=0.25%级以上的电压表,也就是准确度为0.2%级的电压表(标准电压表)
所以±(0.8%+1)是不合用的。
个人建议UT70C比较合适(500元),如果有银子,首选Fluke 175-177-179(2000元左右)
PS:精度的感念有些模糊,一般用准确度来说明,准确度就是绝对误差。准确度和分辨率不是一个概念。

网友E:
UT56直流电压只有±(0.5%+3),不合用。200多元
VC9808和UT56一样直流电压只有±(0.5%+3),价格还贵不到300元,不建议。
引用yxf0833 的发言:
300元左右的表高档哦!其实150--200就够了,3又2分之1的!选个品牌的功能全的就行了!
数字万用表测量有高频谐波的东西易受干扰,数字有可能乱跳
高级的数字万用表不会用双积分A/D的,所以数字乱跳的现象不存在,一般认为FLUKE187\189才是高档手持式万用表
直流电压准确度0.025%级,这样的表价值5K左右,300元的的只能说是普及型。
我的本意就是给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概念,说话有些直,您老多包涵。

网友F:
估计要达到楼上的要求得伏录克187或189
价格在4500到5000元

网友G:
感觉没必要

网友H:
我用的就是10元的数字表 老不听话 很不灵敏 死死的按住才有数字显示 还跟你乱跳

网友I:
俺用的就是FLUKE 189 精度测5伏小数点后4位

网友J:
100多的数字表(优利德UT39E,四位半的)加一个几十块的3伏电源(不要1.5伏的)指针表就可能应付多数情况了,花2000不如再搞个示波器+个LC表更好吧。
工具是给人用的,能不能用的好用的巧才是水平。

网友E:
我的HP-974A和Fluke-187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E:
指针万用表表我有2块,MF-35和MF-18,都是1.0级的。
还有一块C31-A型直流电流表,7.5mA---30A 0.5级的。
报告完毕,请指示。

网友K:
指针万用表MF-10
应是指针表首选.

楼主:
刚查了查,觉得UT70C不错

网友L:
我用的是fluke111。大概800左右。用过之后就不想用其它的了。单位上用的是f189。用的不多的话,300左右的很不错了。胜利注意别买到假的。

网友E:
MF-10是高内阻万用表,100K欧/V,2.5级。
由于磁性材料的缘故,这款表稳定性不好。
非常一般的一款表。
而18型的档位划分,是为晶体管电路优化的。
从任意直流电压、电流档,转换到电阻档,
只需波动一下开关,非常符合使用习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