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鹰请教

楼主(2007-01-05):
前两天刚刚 收到450黑鹰,还不错,但是银子有限只能用ESK的小陀螺
一开始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,我是新手。能飞个小悬停。
可是在两次很重的迫降之后,虽然没有炸机起落架也没有损伤。
可是再次飞的时候发现,飞机以主轴和螺旋桨焦点为中心,开始画圈
之后越晃越厉害。。主轴横轴都换过新的了。可是还是一个样子。
螺旋桨也不是很松。。。。。
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。。。我要疯了。。真的要疯了。。哈哈大侠们
 快快指点一二谢谢了

网友:
檢查一下..是不是槳距跑掉了...

网友:
你这种情况称之为自旋。认真检查你的飞机的尾巴,包括从尾伺服一直到尾桨。

网友:
那哪是晃,那是原地转圈。请搂主说得详细些

网友:
检查一下衡轴是否变形.

网友:
對了..檢查一下舵機是否正常工作

网友A:
陀螺仪的正反,还有陀螺仪和尾舵机的电气连接是否有断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陀螺仪的正反,还有陀螺仪和尾舵机的电气连接是否有断线?

沒錯..先試一下陀螺上面的正向與反向...不一定有大驚喜...

网友:
我觉得不应是电气或电子设备的问题,可能是副翼或平衡杆及其组件的问题,楼主可以尝试把大桨拆下后再启动,看看没装大桨时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,从而确定问题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