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发动机的螺旋桨如何选择?

楼主(2007-01-05):
我是新人,请问各位老大如何选择发动机的螺旋桨,桨叶的数量、外形、半径、桨距如何计算?以前曾经有人贴过选螺旋桨的图片,但是现在打不开了。

楼主:
没人回复啊,自己顶一下吧。
最好能有Rotax914的配螺旋桨方案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人回复啊,自己顶一下吧。
最好能有Rotax914的配螺旋桨方案。

72-74英寸, 三叶桨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72-74英寸, 三叶桨,

桨距多少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桨距多少呢?
about 50"-60"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bout 50"-60"

老大,这个怎么算啊,教教我,桨径我会算,桨距就不懂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老大,这个怎么算啊,教教我,桨径我会算,桨距就不懂了。

60"螺距的意思就是理想化地,螺旋桨旋转一圈,整个桨向前运动60英寸.如果你的发动机是5000转/分,减速比是2.42:1,那你的螺旋桨转速是2066转/分.那么你飞机的前进速度就是2066X60"=123966"/分=189Km/h (in theory)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60"螺距的意思就是理想化地,螺旋桨旋转一圈,整个桨向前运动60英寸.如果你的发动机是5000转/分,减速比是2.42:1,那你的螺旋桨转速是2066转/分.那么你飞机的前进速度就是2066X60"=123966"/分=189 ...

还是不太明白,你的意思是根据飞机的速度来确定桨距?如果我的飞行器阻力很大呢?比如飞艇或者动力伞,时速只有60公里,是否桨距就该是20"?还有,桨叶的数量如何定?叶片的数量和桨径、桨距是否有关系。

网友A:
飞机速度是桨距考虑的因素之一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机速度是桨距考虑的因素之一.

汗,老大讲清楚点啊,或者推荐几本书看看。

网友:
桨的选择是综合考虑后的一个结果。基本条件是你的桨要与你的发动机功率匹配,也就是说你的桨能使你的发动机发挥出最大功率(或者说能吸收发动机的最大功率)。
能与某一发动机匹配的桨,并不只有一个特定的直径、桨距和桨叶数,这三个参数是可变的。
如何选择,取决于你的飞行器和你自己的侧重:起飞性能?巡航性能?
飞行速度高的飞行器一定桨距相对大些,那就可能需要减少桨叶数量,否则发动机可能带不动。
你肯定不能用低于你飞行速度的桨距去飞行,没有足够大的桨距,你是到不了你的前行速度的。
反过来,飞行速度低的飞行器,桨距可以小些,那桨叶数可多些,推力也相应增加。否则发动机可能会超转速(超转速并不代表功率最大)。
当然,你也可以用高桨距的桨去带你的低速飞行器,但效率上可能是会有损失的。

我之前给你的配914发动机桨的方案是基于巡航时度120左右的飞行器的。
至于你说的,你的飞行器是低速的,那你仍然可以考虑用三叶桨,但直径可以大些

楼主(2007-02-06):
请问你知不知道914的价格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你知不知道914的价格啊?

我当然知道,如果需要请发电邮给我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我当然知道,如果需要请发电邮给我.

发了啊,呵呵,希望能跟你多学习~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发了啊,呵呵,希望能跟你多学习~~

客气了.把电话告诉我,联络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