★对有一封贴表示质疑★

楼主(2007-01-06):
麻烦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这篇贴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03239&extra=page%3D1如果说是涡轮发动机,他的火苗那么大,我想连人不都带走了,怎么架子连晃都不晃

网友:
加大功率的焊枪???

网友:
首先纠正一个错误观念,尾焰并不与推力有直接的关系,不带加力燃烧室的涡喷理论上是没有尾焰的,因为尾焰属于燃烧现象,而燃烧应该在燃烧室内完成,喷出来的应该是高温燃气而不是火焰。有尾焰表示其燃烧区脱出了燃烧室,或者是燃烧室余气系数太小导致燃烧不完全所至,都是不正常的现象。

另外,虽然我不知道他的机子推力多大,但是看到他是用车用涡轮增压器做的,单是前面的涡壳就有十来公斤,整机下来自重应该有二三十公斤,就算再大的涡喷,也很难推得动啊。

网友:
///。。。。。。有道理。。。。。没用增压器做过。。。。。不过模型的小喷只有在启动过程中才有很少很少,根本就是没有火。。。只有瞬间加速的时候有

不清楚你那推力多少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麻烦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这篇贴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如果说是涡轮发动机,他的火苗那么大,我想连人不都带走了,怎么架子连晃都不晃

说你没有见识就是没有见识,启动的时候是肯定有火的,那是工作温度没有达到,你可以看看最后一张图那是正常工作以后的照片.那么你做过JET嘛?你经历过自己做出来的机器,能产生强大的推力,和震撼的声音心里是个什么感觉嘛?
或许你真的不知道,这个滋味只有我自己才能体会.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我,
还有就是我是小油门怠速试车, 我根本不干全开,因为回把整个架子拉翻.
对了为了我能更好的学习请你把你做的JET弄个图上来也让我看看,让我们或者让大家讨论一下

网友:
把那个装在卡丁车上吧,测一下推力,一定刺激

网友:
没有机会啊! 没有小车啊 测试的时候我都是把机器栓在外面的树上的,

网友:
三轮车好找,注意安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