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上霍尔?

楼主(2007-01-06):
上个图,我的
电机
是这样的,电机较大,我想给它装上霍尔,用电动车的控制器来驱动,不知如何放置霍尔的角度,知道的大侠请帮忙,谢谢!还有这个电机是60度的还是120度的?谢谢!

网友A:
电机多少度,我不知道,霍尔是用两块磁铁,和电动车上的工作原理一样,你弄个,电动车的,转把就可以了啊,不过,这东西,控制起来,有慢点,我以及前也是这样用的,电机太大,后来没办法还是用的电调,不过你要是用单电机做台小车,还是可以的,

楼主:
多谢版主,但电动车的无刷控制器是用的三个霍尔啊,我不知道它们的安装角度是怎么定的,另外电动车的定子线圈分60度和120度两种。我也不知如何确定。
谢谢!

网友B:
是XF吧。
你到二手市场上面搞几个大一点的录相机的外转子无刷电机来,测几一定能找得到规律的。想搞传感无刷了吧,启动很顺的哦!!

网友C:
我拆过许多光驱里的无刷电机,里面就有三颗传感器。
按我的理解是,三颗传感器依次排在定子紧靠的三个极靴上,好象和角度没什么关系。因为它是三相电的,所以三颗传感,我是这样理解的。我也觉得我理解对了
另外光区无刷的转子,就是磁铁,是一个完整的环,所以我觉得这个传感器的多少和角度和转子无关,并且我也觉得我这个也是理解对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