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完主体后,尾桨反转了,怎么办???

楼主(2007-01-06):
我的36#前几天炸机了,今天换的主体,换完后尾桨反转了(应该面对机头向后转)现在向前了,可能皮带上错了,调整尾舵反向行吗?可陀螺怎办?拆装实在太费劲了,请各位出处主意,给点意见。

网友A:
只需要調整尾舵反向即可,陀螺不用另外設定..
因為這個事我有遇過

网友:
你呀!
你正时针上皮带!就好了。

网友B:
还是将皮带转过来吧。因为通常直机的尾桨都是往后打的,有它一定的道理。只有较个别的直机尾桨才往前打。设计开发的问题。

网友:
好漂亮的妞哦>>>>

网友C:
还是拆尾部吧

网友D:
皮帶錯位問題, 新手常見錯誤!!

网友E:
皮带反180

网友A:
其實我自己也曾經弄反...不調整也能飛...沒什麼差別的...只要皮帶不要在尾管裡轉了幾圈都沒事的...

楼主:
拆尾部调整成功
拆尾部,把皮带调整了180度,恢复了原来的状态,请各位模友注意,遇到同样的情况,不要犯我这样的错误.谢谢各位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