仿真攀爬车模型
请问HL电大脚哪里有卖?

楼主(2007-01-06):
大伙的HL电大脚在哪买的?买过的模友给个链接。谢谢!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朋友要买HL的啊?下面的联接你就可以看到了哦!
http://auction1.taobao.com/aucti ... 28e3b360ba5a6.jhtml

楼主:
谢谢悠游06 模友!
想买,但不知质量如何,望用过此车的模友指点下。谢谢!

网友C:
前轮A臂根部的小铁棍多买几根,电池要换,另外准备热溶胶,螺丝需要粘一下,以防丢失,其他没有什么了

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在这个价格的质量来说还是可以的,用的材料也算过的去,不过玩大脚车的多得DIY一下才好,几千元的也容易坏的啊,我买的是海博星的,价格比较的实惠,自己DIY也是一种乐趣啊!

网友E:
www.toptoys.cn
这里的是最正规的。

网友F:
最好是买2辆,呵呵,一辆用来拆的,不然买配件麻烦死,我的HL大脚已经断了2条A臂,一个前转向杯,一个前狗骨,一个前轮箍,一个前防撞板,掉了些螺丝,烧了个电调,A臂根部的小铁棍弯了好几次,如果自己有设备,就买2辆2手的,呵呵

网友G:
买过的朋友能不能说说这些配件在说明书上有没有技术参数~比如A臂的那个铁棍直径多少?长度多少?之类的东东~到时实在买不到也可以去店里自己加工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