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问题

楼主(2007-01-06):
我准备做一条舰艇,上汽油机的,所以只能安装成单桨的,看中了谢尔申和黄蜂的船体,但书本上的都是说安装3桨的,我的问题是,能否只安装单桨,我要搞的船大概是1米左右吧。

网友A:
没有问题的,肯定可以

网友B:
安单桨能跑,但不仿真了,再装两个假桨吧

网友:
建议你用电动的吧

网友C:
什么书写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