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地面行走模型-【兴趣爱好交流专栏】
求助:恒龙1:16虎式坦克如何拆解?

楼主(2007-01-07):
本人鸟蛋级坦克模型爱好者,购得虎式一辆,发现炮盾是反的,想该过来,可是不会拆车体........
是否一定要先拆掉履带?用什么方法呢?或者是否有不拆掉履带一样能够将上下车体分开的方法呢?
先谢过各位看官和高人,鄙人趴谢了,十分想知道拆卸方法,再次致谢~

网友A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 ... &extra=page%3D1
看看这上面有没有,你想要的东西

网友B:
履带上方还有三颗螺丝,不拆履带恐怕不行。

楼主:
仔细拜读了版主给的那些帖子,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,不,全体投地了!!!  好羡慕,真够强的!!!不过还是要请教:具体的拆卸履带的办法是什么?俺手比较笨,最好能是个简单点儿的办法,谢谢啦~:loveliness:

网友A:
我没拆过你这样的履带,你的履带连接板上是细钢丝吧,可以拉出来的.我的连接是电机转子轴和你的不一样,

网友:
太好了又见一个玩虎式的
把两片履带之间的连接轴顶出来拔掉就可以了,很好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