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可以报一下大扭力舵机用的芯片吗

楼主(2007-01-07):
想自制大扭力
舵机
,请知道的将舵机所用的芯片型号发一下,有电路图的也发上来,大家共同研究.

楼主:
我先来报,FUTABA3001,芯片用BA6688L及BAL6686。
舵机在中间位置的上下70微秒位置时,脉冲宽度每递增10微秒时,电机电压约增加 0.6伏,即舵机的刹车功能,保证不会走过头。以上为我的实测资料,请大家松几个螺丝,提供一下手头的舵机资料。

楼主:
国产红色9克舵机,芯片M5166L,舵机在中间位置的上下70微秒位置时,脉冲宽度每递增10微秒时,电机电压约增加 0.28伏。

网友A(2007-05-07):
我这儿有
我这儿有

网友B:
LM628/629 高精度运动控制器,PID控制。

网友C(2007-07-08):
数舵的片子要吗

网友A:
大功率的,控制片没有关系
只是驱动电机用的是MOSFET这样的电流大,还有就是电机,和金属齿

网友(2007-11-17):
扭力大小 不在用什么片子 在于驱动电路
扭力大小 不在用什么片子 在于驱动电路.
小扭力用 三极管 大的用MOS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