望高手赐教!副翼两个单独舵机控制,用FF9CHPS发射与R11 ...
望高手赐教!副翼两个单独舵机控制,用FF9CHPS发射与R115F接受如何设置?

楼主(2007-01-07):
副翼两个单独
舵机
控制,用FF9CHPS发射与R115F接受如何设置?望高手赐教!

网友A:
用Y线或者1、6通道混控,同时可打开襟冀功能。

楼主:
1、6通道混控在FF9中如何设置?谢谢
1、6通道混控在FF9中如何设置?谢谢

网友A:
进菜单后接翻页,看到1和6同时有箭头出现的位置,接+号打开就行了,如果要开襟冀,在同样显示的菜单中找到6出现箭头的地方按+打开就行了。

网友B:
115f 没有 6ch..只有y线哈...
或者是设置pmx 1 5混控也可~~~

网友C:
6通以上,还是用混控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