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终于把我的450se炸了

楼主(2007-01-07):
一直以来450se就没有调整的很好,尤其天冷了感觉飞机发涩,手感很粘。昨天横滚的时候半径比我想象的大的多,离地高度不够,直接就滚到地上去了,失败!
用的蓝色数码舵机,速度肯定没有我雷虎上的9252快,但差别应该没有这么大吧。看各位的飞行录像觉得450是很灵活的飞机,怎么到我这里就象在泥浆里飞似的,完全没有那种凌厉的感觉,是不是那里没有设置好?exp曲线我是和雷虎机上设置一样的,应该没有大问题,是不是atv要设置到最大?我是默认的100%

网友:
是3d模式吗?

网友:
在说了, 不同的机器,不同的动力,螺距油门曲线是不一样的哦

网友:
设置曲线要看你非得实际情况,你怎么设置飞着顺手,舒服,就怎么设置,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哈

网友A:
平衡杆配重拆了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直以来450se就没有调整的很好,尤其天冷了感觉飞机发涩,手感很粘。昨天横滚的时候半径比我想象的大的多,离地高度不够,直接就滚到地上去了,失败!
用的蓝色数码舵机,速度肯定没有我雷虎上的9252快,但差 ...

你的横滚半径大是因为你没有在机身侧过来的时候拉到零螺距

横滚的半径在所有翻滚类动作中是最小的

网友:
十字盘,可能还没设定好

网友:
可能和电池有关。我用20c的电池翻,就很敏捷。用12c就很勉强,用10c就摔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平衡杆配重拆了吗?

配重问题应该不大。我的没有去,还是很灵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