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:10钢制履带套装

楼主(2007-01-07):
套装1:10钢制双销履带(每套挂胶、钢制带筋可更换),预计投资六千元。调查一下有多大需求。

楼主:
1:10钢制履带补充

履带筋花纹计划采用双X花纹,有没有更好的方案?

楼主:
正在计算细节尺寸,计算完就开模。第一次计划出三十副。

网友:
看来我用不上了,好东西,大约算算,一套价格是多少米,

楼主:
需厂家核算。先说明不是铸造的,是钢制冲压件。

网友:
定是好履带!

网友:
呵呵,先订一副,报价

网友:
想问一下,与履带配套的齿圈设计好了吗?

网友:
 算一个~~~~~~~~~~~多少米大概?

网友:
双X  不错,最好是M1A2或豹的履带

网友:
好!我要。

详细些,如钢的型号,有否热处理等等。

网友A:
不明白冲压怎能冲出履带中的孔?
能来一幅草图吗.

楼主:
我的绘图水平不行.今天已经联系厂家了,技术上应该没有问题.只要参数设计好就可以开模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明白冲压怎能冲出履带中的孔?
能来一幅草图吗.

履带销孔一定要另外加工的.用夹具可以保证其精度和一致性

网友:
发一份图样及尺寸上来吧,我也想要.

网友:
有兴趣!有图纸吗?

网友:
有难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看过好几种这种调查了    真正还没几个做出来

楼主:
计划可用于豹2、99、M1,履带板挂胶块有M1的六角形,也可更换为豹2的长方形;不挂胶的钢制履带每块板上有一个大X外凸花纹。
根据豹2图片粗测各部位尺寸为:
每片履带板(每节分两大片):宽25mm,长18mm,厚6mm;
轴销连接器:宽5mm,长12mm,厚6mm;
每节全宽65mm。
如果中间的轴销连接器(诱导齿部分)宽度宽度减为3mm,则全宽降为63mm。
大家觉得哪种好?

网友:
报价

付之行动吧,行的话,报个价也来一付

网友B:
回复 网友C:

钢制履带过重,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的,会消耗非常大的功率,尤其是崎岖路面上,另外履带最好严格按比例制作,不要考虑太多的通用性,希望楼主考虑,我也在做履带,而且样片已经做出来了,如果你的可以成功,以后可以合作开发多种型号履带,降低大家的工作量和投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计划可用于豹2、99、M1,履带板挂胶块有M1的六角形,也可更换为豹2的长方形;不挂胶的钢制履带每块板上有一个大X外凸花纹。
根据豹2图片粗测各部位尺寸为:
每片履带板(每节分两大片):宽25mm,长18mm,厚6mm ...

做全钢X形花纹的,71MM宽的~

网友:
得多少钱啊 到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钢制履带过重,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的,会消耗非常大的功率,尤其是崎岖路面上,另外履带最好严格按比例制作,不要考虑太多的通用性,希望楼主考虑,我也在做履带,而且样片已经做出来了,如果你的可以成功,以后可以合作开发 ...

谢谢提醒。具体重量等样品出来以后才知道。不过我会注意的。按照预期的方案,应该不会超重,甚至不会比铝合金的重太多。

网友:
啥时能出来??????????

网友:
有1:6的吗

网友:
不管是豹2或是M1,应严格按原型比例制作,包括一些细节应尽量的体现,尽量接近原型的样式,豹2和M1的履带是有差别的,考虑太多的通用性,反而四不像,“根据豹2图片粗测各部位尺寸为:”的说法不可取,应精确!钢制的履带抗冲击性强,对于大比例的坦克模型尤为重要。冲压的制造技术不是太了解,感觉要表现一些细节的东西是不是有困难。是不是用铸造的方式更合适,材料的选择也可以降低一下要求,用铝合金或易于铸造的合金。目前个人制作坦克模型最大的技术瓶颈就是履带的问题,真希望这个问题能在楼主这里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。豹2的履带形式在应用面上应该更大一些,可适装的车型多一些,个人倾向于豹2。楼主动手之前,最好将图纸、尺寸规格贴出来看一下。

网友:
材料是关键啊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贴图 报价呀 这是关键 关注等待中

网友:
1:10的大概多钱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