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个舰艇模型``问题多多```本人菜鸟```来看看`谢谢

楼主(2007-01-07):
打算做条货轮模型船体长116CM,宽12.4,高12,这样的长宽高的比例合适吗?
适合的比例是怎么样的?
怎么找船的重心?
怎么压舱?
用什么压舱?
电机的消火电容或消磁电容要用什么型号的?(一共用4个130电机,两个螺旋桨)
本人刚开始做遥控模型,入门作品,请多多指教``
(我可能是论坛里最小的了,15岁,大家报报年龄,有没更小的  )

网友:
还差 37天我就16了!!你估计和 那个applet一样!!名字好像打错了!
舰艇啊这种东西!最耽误学习了 一个 非常闲的人做好1米多的一条起码也要用上两三个月!我是指上层建筑全市金属焊接的!不是成品的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打算做条货轮模型船体长116CM,宽12.4,高12,这样的长宽高的比例合适吗?
适合的比例是怎么样的?
怎么找船的重心?
怎么压舱?
用什么压舱?
电机的消火电容或消磁电容要用什么型号的?(一共用4个130电 ...

货轮模型长和宽的比例一般是1:8,  宽度12.4不够..不过你最好还是找现成图纸.你刚入门,经验不够.至于重心只能做好壳休后下水试后定.  压舱用铁块.不过要固定.货轮一般为一只浆.用550电机.电容用0.1UF.

网友:
amay兄
你無來錯地方
 這個論壇真好,有這麼多前輩與我們分享心得,新人入門真有褔了

网友:
玩船可用GWS的舵機比叫好

网友:
刚入门一定要用现成的图纸,这样容易些,还有你现在15岁正是学习的时候不要因为玩模型耽误学业,这样就不好了,再说学习不好的人,玩航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的,这里的知识面太广了,少了哪一点都不行,有句话用在这里我想是最恰当不过了___知识就是力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