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闪电改装1

楼主(2007-01-07):
大家先看看!发表一下意见!

网友:
给个录象看看

给个录象看看

网友:
速度如何啊,风翼换成红色就好看了

楼主:
在高速的时候,这个风翼很有稳定作用!,当然倾斜的角度很重要
!三叶浆的加速性能比两叶的好很多!,起滑很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怎么拉!我哪里不对吗,使你出现这样的表情!呵呵!!

网友A:
感觉好象没什么用而已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好象没什么用而已.

作用很明显的!
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是六条船一起比赛!稳定性和加速性是取胜的关键

网友:
为什么 下面有个一毛的!!!

网友:
速度可达到多少?

  价格再平民化点最好!!!!

网友:
同意

引用 楼主:

作用很明显的!
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是六条船一起比赛!稳定性和加速性是取胜的关键

网友:
遗!轴的位置不在船身的正中央吧? 就是这样装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!

请教下,为什么要这样装呢? 还有是反桨,水流会对舵有影响的,舵为什么要装左边呢?  应该在右边吧?

网友:
很明显这是正浆,不过不明白驼要放左面

楼主:
是正浆!  装偏是为了克服螺旋桨的反扭力!(当然克服螺旋桨反扭力的方法有很多种)

网友B:
奇怪,桨装偏了推力不是偏了,舵要不要打偏校正?

网友:
这是逆时针转的桨不是反桨吗?你们说的正桨是从船头看还是从船尾看的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奇怪,桨装偏了推力不是偏了,舵要不要打偏校正?

不用!是为了克服反扭力!

网友:
软轴吗

是安装软轴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不用!是为了克服反扭力!

从桨叶的角度看,如果要反扭力,轴中心应该偏左才对

网友:
上录象啊

网友(2007-02-10):
我照小闪电的后臀改了我的小757玩具虾,轴偏右一厘米,接受机电调和舵机都在左边平衡重量,发现转弯的的确确灵活很多,而且左右都差不多,最重要的是不用装舵也可以走直线。

缤纷老大说的反扭力实际上包括半浸桨的横向扭力。现在搞明白了,头痛的事解决了,谢谢缤纷老大!

网友:
谁出的这壳啊?

网友:
多少钱一条这船?

网友:
真的学了不少东西
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