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!华科尔遥控的问题。

楼主(2007-01-07):
请教各位,华科尔22E的6通道遥控能否改美国手?改了控,接受是否要改呢?
哪位高手改过请教教我。(我在练美国手,22#在2手区卖了2天了都没卖出去,实在不行只能看看能不能改了,自己练手)
先谢谢了!

网友A:
很好改的,把控拆开,把油门的线和方向舵的线调换一下位置就OK了!~

楼主:
谢谢!用电烙铁化掉焊点重新焊接一下?别的都不用改?

网友B:
拆开控你就知道了,
里面是插头来了,2楼正解

楼主:
谢谢!先拆开看看了,有问题再请教。

楼主:
已经成功改为美国手,弹簧也换过来了
谢谢各位!

网友C:
我改过N次了 也改过做车用的 很简单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