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00级电直尾管振动问题

楼主(2007-01-08):
400级电直在加油门时尾管振动的厉害,油门越大振幅越大,换了尾轴、尾翼..能换的都换了一遍,也不见好转。这是什么原因?
另外尾桨怎么做平衡?

网友:
尾管有沒有鎖緊?

是上下振幅..還是左右振幅加大??

楼主:
纯左右振幅。皮带等该上紧的地方都上紧了,还振,怎么回事?

网友:
9成是雙槳做成

网友:
主轴和横轴要检查,8成是其中一个弯了

楼主:
尾轴肯定没问题,换了三根都一样问题。主轴更不可能,振动只局限于尾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尾轴肯定没问题,换了三根都一样问题。主轴更不可能,振动只局限于尾部

呵呵,不能光看震动的位置而判断是那里产生的。

尾管是全机刚性最低的地方,机身产生的震动也必然会传导到尾管形成共震。

如果机身都能看到共震,你的JJ早散架了。

网友:
尾管震动9成是尾浆不平衡造成的

网友:
所謂的震動是左右擺動嗎??

是不是陀螺的感度高了...調小一點看看

楼主:
如何调节尾双桨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