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三叶52发动机启动很困难

楼主(2007-01-08):
小弟初由电转油,于上周5入得一全新三叶两冲52
发动机
,装在飞机上,用12*6桨磨车(低速磨车一箱油,中高速磨车一箱油)后,昨天就开始装在我的新40级3D机上开飞了,但每次用手拨得很久才能启动,昨天飞了三个起落后(飞行中没有熄火,吊机,加速状态良好),点火电就没电了,只好回家,晚上充好点火电,又接着拨了几十次才起动一次,手臂到现在还是酸的。
请教一下:
1)小弟的磨车是不否正确?
2)怎么样调整发动机至一拨就着的程度呀?
谢谢!

网友A:
bu hao nong a

网友B:
不好拔是因为没调整好或者吸油过少或过多。

网友C:
到二手市场搞一个摩托车的启动机,加工一个启动头................搞一个电启动吧!!!用手启动即累还危险!
冬天在北方想用手把发动机拨动着火,除非你是机器人!!!!! 呵呵
在南方还差一些,不过也需把发动机调得恰到好处才行!!!

网友D:
~~~~
如果按照LZ的说法。吊机和加速性能都OK,那应该是调好了的,难启动的话,试着在启动前直接往化油器如气口滴两三滴油,再手拨启动,这样会快得多,或者启动以前先不给火头接电,油门全开,然后用手按住化油器入气口,拨几圈,之后再关油门到怠速状态,给火头加电启动

楼主:
多谢各位,昨天下班后试着清洁了一下火头与化油器,然后吸了几下油,再接点火电,一下子就拨着了,响了几分钟后,用手指塞住风门,感觉有点不好熄火,平放时加油门发动机响应较快,转速很快上去了,但把飞机竖起来时,转速则上不上去,发动机转得有点沉闷,正想再请教一下怎么调油针,是不是副油针也得调呀?

网友E:
主副油针都是易富不易贫,否折发动机易损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