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exhp的小“窟窿”

楼主(2007-01-08):
各位大哥好。
   小弟买了个6exhp,看见它的侧面有一个类似于给电池充电用的“孔”,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?
我上电后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根本不通,觉得很奇怪,我查找说明书,上面根本没提到这个“孔”是干什么用的
请知道的大哥告诉小弟一声,小弟谢过各位大哥了

网友:
给遥控充电的

楼主:
感谢楼上的大哥,可要是充电的话,那按上电池后开开控,用表量那个"孔"应该有电压呀
可我的根本就不通
要是不通的话怎么给电池充电呀

网友:
没装电池的话 当然是没电压的啊

网友:
里面有个隔离2极管 量它肯定没电压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楼上的大哥,可要是充电的话,那按上电池后开开控,用表量那个"孔"应该有电压呀
可我的根本就不通
要是不通的话怎么给电池充电呀

开机的时候那个孔充不了电的,关机才能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