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:新买的lamaV3突然变得不稳定了

楼主(2007-01-08):
新买的lamaV3,头一天很好飞,爽飞了5,6块电池,练得已经能在2*2米的小客厅里悬停一会了。第二天在楼下找到一个未完工的大厅,非常宽阔,在一米左右高度想怎么飞就怎么飞。可是没爽多久,一块电池还没用完,飞机开始晃,略带前倾和右倾,象荡秋千似的一边晃一边盘旋,我再也无法稳定住它,幸好厅够大撞不到墙,试了多次直到一次倾斜着陆打碎了一片桨,只好收兵。在家里换上桨一试,再也无法在小客厅里起飞了,一离地就斜着朝墙过去。飞机基本没撞过,外观完好,只是桨叶由于碰到家具有几个小裂口,但是之前照样飞得很好。唯一让我怀疑的是由于大厅未完工,很多灰,飞起来以后尘土飞扬,难道是灰把飞机搞坏了?  谁能帮帮我啊

网友:
奇怪,照你说是在无碰撞情况下突然不好了,那是不是可能受干扰或你碰了控上的TRIM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新买的lamaV3,头一天很好飞,爽飞了5,6块电池,练得已经能在2*2米的小客厅里悬停一会了。第二天在楼下找到一个未完工的大厅,非常宽阔,在一米左右高度想怎么飞就怎么飞。可是没爽多久,一块电池还没用完,飞 ...

每一次飛多久
飛完之後停留多久時間再飛下一次呢
是否電池的問題 ?

网友:
看看下图,或许对你有点帮助

欢迎大家来休斯模型网http://www.xiusimx.com/
一起讨论技术

楼主:
回复 #2 vabene3617551 的帖子

旁边没人,不会有干扰。而且在大厅头5分钟飞得很好。遥控上的微调之前我也调好了,没动它飞机就晃起来了。

楼主:
回复 #3 centerguy2004 的帖子

新的两块电池轮着用。换了电池也一样现象,不象是电池问题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休斯,我回去按图检查一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灰大会不会对接收机电路造成损坏?有谁有这样的先例吗?我不知道以后还可不可以去那个未完工的大厅飞了。那里确实很宽敞啊...

楼主:
应该调成什么样呢?十字盘是否应该完全水平?

我发现十字盘确实不水平,但没有脱开,但是不象你的图中的现象黄色区域下移了,而是正好相反,好象上移了(我不知道原来正常的位置应该在哪),如果调下一点就能前后水平,但左右不平,两舵机的摇臂在回中后仍然高低不一样。我把黄色区域下移后十字盘水平了一些,对起飞姿态有影响,但仍然不稳。 lama v3的舵机位置是斜的,升降舵在左后方,副翼舵在右后方,摇臂是斜着摆动,不象单桨的机子是正前后或左右摆动,我搞不清楚它的控制原理,不知该如何调整。

网友:
看来不要光懂得驾驶,还要会维修啊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会开车的多数都不会修车。 什么时候玩飞机也象开车一样方便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灰大会不会对接收机电路造成损坏?有谁有这样的先例吗?我不知道以后还可不可以去那个未完工的大厅飞了。那里确实很宽敞啊...

飞4号机就是在有灰尘的地方飞,不觉有什么问题,就是机机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