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刷锅洗碗的练习,一些问题请教各位达人

楼主(2007-01-08):
听说洗碗还有洗碗公和洗碗婆的分别

我现在练习的是机体往中心内,机头朝上的刷法(好像这个比较容易入手)

昨天开始练XTR,今天已经可以维持高度刷几圈了,以前听说一定要先练倒退航线什么的,现在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必要,
就是刷锅半径靠副翼控制 正面看机头 背刷过来的时候看机尾 ,掉高度就推杆,反之拉杆(整个就是固定翼扭力滚的倾斜版)

练习这个对电位器的磨损小很多啊,稍微打舵就OK

发现的问题是,有时候刷速不足 离心力不够维持了副翼打狠。。好像螺旋桨阻力受到很大几乎要停转一样,不改出基本就炸机了

不知道真机飞这个动作也是不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?

还有亚托450 飞这个动作对桨的要求高不高?看别人的录像刷锅的时候桨震动声好恐怖的

对了,是一定要开到3D模式吗?好像我发现一般模式就行了

网友:
我是开3D模式的。你感觉高度掉得多可以让飞机倾斜小点,要让刷的速度快就不会掉高度了。我现在练的也是你说的那种

网友:
正飞洗就是洗碗婆,倒飞洗就是洗碗公
洗碗关键是对机子惯性的把握,后退航线练好了做这个很自然

网友:
听鸟蛋说LZ的倒飞两侧悬停还不会,就飞:慢圆周倒飞航线,果然是奇才

楼主:
多谢各位指点

基础打好是正道,我赞同。共识

只是想靠固定翼3D的老本偷吃2步而已,也是偶尔的想法啦。说不定我会马上改掉这个念头的

训练的心得我会及时和大家交流的。一起进步

网友A:
好几天的锅碗瓢盆都没有洗了,帅呆,拉灯过来帮我刷一下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几天的锅碗瓢盆都没有洗了,帅呆,拉灯过来帮我刷一下喂

大叔,你南宁手刷这些不在话下~~

楼主:
录像为证!

继续探讨。。
今晚加班回来都12:00了,趁精神还好
又来一把模拟器,
感觉dmagic1 的心得---
洗碗关键是对机子惯性的把握体会较深,至于切入刷锅状态我的手法可能还不对
毕竟也刷了起来,当然很难看的说。。起码也没掉下来
到底算不算刷锅你们看看我临时弄的XTR录像,末段部分。。
http://www.rcdaidai.com/xtr-sd.rar

网友:
你这个叫作"洗马桶"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继续探讨。。
今晚加班回来都12:00了,趁精神还好
又来一把模拟器,
感觉dmagic1 的心得---
洗碗关键是对机子惯性的把握体会较深,至于切入刷锅状态我的手法可能还不对
毕竟也刷了起来,当然很难看的说 ...

老大,你用起落架来刷锅的内侧,那锅什么时候才刷干净啊~~

网友:
看得有点头晕,嘿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倒飞倒退航线会了后,刷锅就自己出来了,当然正飞的刷锅也是这样

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加紧练习哟!周未,我们的饭碗,靠你涮了!

网友:
刷锅应该就是2种后退航线的演进!倒,正,进,退!4大基础

网友:
看来要好好练习哦

网友:
刷锅不开3D也一样。

网友:
很小见既能飞定翼3D,又能飞直3D的,想问楼主那种3D难度大?你飞定翼3D有否倒飞拉杆

楼主:
难度差不多吧,有固定翼3D的基础上直升机3D容易,反之,,呵呵,不好说了
只是直升机炸下来感觉比较惨烈,心理压力多大
飞固定翼3D倒飞拉杆我最近干过 (不过是拉油门杆 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又练了2天倒刷的,基本也能把飞机竖起来了,就是因为有了正刷的残念。大脑不时还会出现短路情况。估计没个把月的习惯是练不出来的

顺便又汇报一下心得:
不管是正刷还是反刷。飞机靠的就是四两拨千斤 ...

刷锅的进入的确可以很随意,不一定非要从退飞进入,但是想刷的好看(刷的又圆,速度又要快),我感觉就必须要退飞进入了。
你自己也说了,这是一个动量守恒的原理,如果从打副翼等方式进入,很难保证刷锅的速度,甚至越刷越慢。因此先经过高速退航再进入刷锅,可以得到一个较大的初速度来保证刷过动作的完成质量。

如果你用真机(特别是油机)作一下刷锅这个动作就会发现,刷锅这个动作真机和模拟器的操作感觉差别很大,主要是体现在飞机惯性的感觉上。我认识不少人真机会刷,模拟器却总刷不好。建议你用真机练一下,没准很快就掌握了。

楼主:
收到,谢谢楼上的指点

网友C:
嘿嘿。模拟器是用来尝试和达到不错舵为目的的。
最后,还是需要通过真机去体会,去感受。

楼主:
今晚继续练习,终于倒刷的手法全部出来了
在不错舵的情况下尽量在转弯处催油门加速,这个速度和副翼的量再配合升降舵就可以维持高速的刷圈。。舵配合不好的时候加油门也没用,要一圈一圈的加力,尤其连贯达到数圈之后,那个感觉就像开快车过弯一样的爽。。。~
用真机去体验,以我现在的水平是万万不行的。感觉这个要做到决不错舵,还有错舵如何从容改出--的境界。模拟器再练一个月是少不了的,,然后真机炸它1-2个月才敢说是心里有底哈
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及赐教

网友D:
这周你可以用真机试试了。炸了拉倒,反正你要换SE了,不如拼了,说不定能发挥得更好
再次报料 LZ 正飞不会侧悬停

楼主:
靠,又来捣乱 不就是侧悬停嘛,,我练。。,行不?
炸机不是我的特长,稳健才是我的风格
炸机虽然不能避免,能少则少吧,因为我特讨厌修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