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雷鸟旋翼头没有下面的那个垫片,想买个jabo之类的

楼主(2007-01-08):
能否通用?是不是雷鸟的尺寸大一些啊?
jabo那个是金属的,刚性和强度应该好一些,象4#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个摆设
没有的话准备用电话卡DIY一个,不知道有没有用
感觉单面受力对旋翼头还是没啥好处,能补偿一点是一点啊

网友:
那是增强旋翼头强度的,雷鸟应该不用,而且用电话卡做也管不了用。diy的话找找玻纤板(废电路板)或者碳纤板

网友A:
有同感,关注。

本人也玩雷鸟,感觉主旋翼高速旋转的时候旋翼头有变形,想DIY一个加强片感觉难度大,是否有现成产品使用,请提供信息。

网友:
金属加强片
商城里就有

楼主:
感觉商城里的东西很混乱,而且明确说了因为尺寸问题那个不能用在雷鸟上
雷鸟配件里面那个怕也未必能用上啊
现在飞雷鸟的不多,呵呵
其实时间不多的人,也玩不到3D,配个好的雷鸟玩玩也不错了,室内室外都可以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本人也玩雷鸟,感觉主旋翼高速旋转的时候旋翼头有变形,想DIY一个加强片感觉难度大,是否有现成产品使用,请提供信息。

是啊,如果换无刷,主浆转速会进一步提高(机器重了,需要更高的升力),这样原始设计的浆夹可能就会力不从心啊

网友:
其实主要在调机 调好了平衡翼 大桨很少出现双桨的 我的无刷雷鸟调好后一点双桨都没有 那个加强片我以前用过 感觉没必要 而且材质很软一样变形

网友:
 我的加强片都送人了。是新手时论坛商场买的。不好用,就是会磨到平衡杆的固定螺丝,后来就拆了,发现没什么区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