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焊过无刷电调的朋友

楼主(2007-01-08):
想对某牌无刷电调下手,改轻点重量,但我的烙铁过于低档,又懒得接地线,更兼近日极为干燥,怕静电伤命,未敢就此下手。请问各位,无刷电调上有没有怕静电的零件?直接下烙铁会不会出事?先谢了。

题外说一下这某牌电调,直升机用,便宜,起动略谦粗鲁,使用多时一直不觉有何不妥。今天割开热缩膜,见到焊工粗糙,电路板与名牌的相比(仅凭图片)太难看了,30个功率块高高低低,没几个与散热片有接触……但主要因此而便宜,没有器件质量与程序上的隐患,我觉得值的。

网友:
没有那么恐怖!
万一怕静电就烧热了后把电源拔了用余热焊。我焊了那么多东西至今还没有被静电损坏过元件。

网友:
改轻点重量??“使用多时一直不觉有何不妥....没有器件质量与程序上的隐患”,你还动它干吗?能减下几克的重量?在飞机上随便动一下都能把重量减下来。散热片接触不好,涂一些导热硅脂就行(电子店有售几元钱一小盒)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有静电的,只要你不焊到别的零件上面去,电调就是不会有问题

楼主:
谢谢各位。
现在电调有三十多克,现在看来能减十克,能不心吗?原先是用在中电直上,现在想用到小是直上

网友:
我朋友就是要给电调换根细点的线把电调给烧了,还是小心点好

网友:
关键是技术
要是你焊接的时候温度过高
那你的器件就OVER例如

网友:
LZ闲得没事做
玩玩 也没关系
看你的焊接技术了
静电  也看你的使用的设备了
好的设备 就没关系

楼主:
怎么没事做
大肥婆与苗条小姐
看着就不一样啊
何况10克的重量对300克的直升机说小也不小啊
我觉得我十多年的焊功还算合格吧

网友:
玩之前先洗洗手,焊的时候尽量拔掉烙铁插头基本没事

楼主:
干了,没事的
5元的铬铁,没有洗的手。开始时拔插头,但焊点太大,溶不了,只好把心一横,不拔了,狠狠地干了一翻,结果没事,但减重成功,12克嘞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怎么没事做
大肥婆与苗条小姐
看着就不一样啊
何况10克的重量对300克的直升机说小也不小啊
我觉得我十多年的焊功还算合格吧

十几年来都在焊什么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十几年来都在焊什么啊

只要是自己的,都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