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T板机还有必要表明型号吗???

楼主(2007-01-08):
从外观上当然比较有必要,侧面看跟高档仿真机一样 不过实际飞行中,对于不同型号的差异,造成性能的差异大吗???比如CAP232 比如E330,做成了KT板机,其原始型号还有意义吗?

网友A:
当然不同啦:
机翼翼型不同:梯型,长方型,还有后掠的等.
机身长度不同:影响z轴的稳定性

网友B:
差异不大,但还是有差异的。

网友C:
楼主是怎么理解KT板机的?
A、用KT板做的飞机
B、用KT板做的3D机
C、KT机不能做出高像真的飞机
感觉楼主对KT板机有点误解了

楼主:
没咋理解 只觉得KT板机是加了野蛮动力的遥控风筝而已,满油不快,松油不滑,一直得靠动力拉扯着,看着比较累,要飞得舒展得靠人,而不是本身空气动力特性的体现。再次申明,我说的是KT板机,而非KT机!

网友D:
飞过好多型号的鸡鸡了,由于翼展、舵量大小、设备的重量分布,感觉是有一点差别的,还有就是每架飞机的装设不同,性能上也要受到影响,不能把这个问题绝对化

网友E:
KT “板”机,我的理解是用KT做的板身、板翼的飞机。
对于这种机机,基本同意楼主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