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7-01-08):
这个上面的皮带轮怎么拆下来,我要把中间的支架装上去,请指点??谢谢

网友:
同问,尾轴上的皮带轮怎么拆下来啊,除了砸以外

网友:
我上次是用钢丝钻钻掉的~~~~~~~~~~

网友:
这个部件倒是还没有修过,基本上装上以后就算了,没发现什么问题哈

楼主:
有无人知道怎么卸啊???

网友:
好像有专用工具 一顶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