入门菜鸟请教

楼主(2007-01-08):
我刚入门,个位大大指教下第一部买什么机好,电动固定翼的。要贫下中农选择的入门好机机,因为怕摔,想等技术熟练后直接再买油机。
有一网友叫我买那什么2 通道的 什么天雁号来先学学,这样行不?才100多块,郁闷。觉得那100多的是小孩子的玩具哦。各位给我介绍几款机机呀。

网友:
入门,翼龙是首选咯。

塞斯娜、2008、成都2006等练习机也可以考虑。

网友A:
2通道的别买.好多人意思是买个练习机会了在飞别的......是不是会骑自行车后直接上汽车开那?或者学会拖拉机就去开宝马那?????如果你只是玩玩享受下飞行.那就无所谓了.如果你不想单纯的飞飞.那么建议你买个苏爱飞飞..或者花蝴蝶...遥控最好1步到位..或者至少带CCPM的.  飞机只要会打舵....不用想他们说的.先飞练习..在飞KT在飞3D在飞XXX...........会打舵就飞.把打舵的姿态在脑子里走1遍.3D也就会了.

网友:
可能这样,到启迪买一套天地飞的控(顺路买四个舵机)400元,无刷套装一百来块,腾云的飞翼88元,1300M15C锂电一块一百来块.

玩飞翼,能入门,能做特技,应该可以吧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通道的别买.好多人意思是买个练习机会了在飞别的......是不是会骑自行车后直接上汽车开那?或者学会拖拉机就去开宝马那?????如果你只是玩玩享受下飞行.那就无所谓了.如果你不想单纯的飞飞.那么建议你买个苏爱飞 ...

仔细一看,原来是小pankai的回答啊,哈哈,bu反驳了

网友:
不如識下GWS-SLOWSTICK初學著專用固定翼飛機

网友:
初學著玩GG選則有刷動力玩比較好!就算是衰了也損失不了多少

楼主:
 谢谢个位。过几天直升机到,固定翼我先考虑考虑。

网友:
新手飞直升机?难度那是相当大啊~~~

网友:
只要不是lama,那就等待炸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