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型直升机讨论区
lamav3问题

楼主(2007-01-08):
请问
把飞机拿到外面后机器就失控自己转,指示灯一红一绿连续闪
拿到屋里面就好了,这是为什么???
是外面有干扰信号吗?但玩电车没有失控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屋里距离短。外面距离有多远失控? 指示灯闪烁象是收不到信号,把遥控天线放到飞机身边看行吗?如果近就行,远就不行,可能遥控器有问题或晶体有问题

楼主:
远近都不行!!!!

网友C:
是没收到信号

网友A:
回复 网友D:
现在收到信号了吗?

楼主:
收到了,,不知道怎么搞的,,谢谢大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