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款机用来做入门第一部飞机行么?

楼主(2007-01-08):
翼展:955MM
全长:730MM
重量:460g
电池:NI-MH 8.4V/600MAH 高功率充电电池
动力系统: 高效380马达直驱高效桨
遥控系统:  4通道遥控设备.2个10克舵机.1个20A电调
各位指点下。

网友:
当然可以了,上单翼、带上反角,这是练习机的基本特征。

网友:
换锂电池把

网友:
完全可以,但通常都是用翼龙或者滑翔机入门.

网友:
可以的。但是新手一开始就非这种拉进式的飞机不太好,还是翼龙那样的后推机好点。省得炸了螺旋桨根电机报废的快。

网友:
先多练习模拟器,再飞这飞机,降落小心点,没事!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行是行,就是你练降落要摔不少浆。

网友:
尾巴看上去好小啊.

网友A:
勇敢地飞吧,掉壞了再来,我们都是这样样过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勇敢地飞吧,掉壞了再来,我们都是这样样过来的

  不用模拟器就是这么过来的啊,呵呵!

网友:
祝你早日升空

网友:
不可以!

此机380直驱。机翼是用KT板热压的,飞起来速度快,不适合新手,而且机身强度不怎么样。小磕碰就开裂了,新手还是选塞斯纳比较好

楼主:
谢谢个位指点。

网友:
可以,我就是种机型新手入门的,建议动力一定要足,最好换无刷,最不济也要换锂电。

网友:
没问题啊

网友:
我也有一架,建议加副翼

网友:
我是塞斯纳180起步的,摔了许多次,都修好了,楼上说的对最好换锂电换无刷电机,努力把,胆子大一些不要怕摔,要想飞好就的付出许多

网友:
没问题

我第一次飞就是跟这种飞机差不多的,京商ep380,居然飞的很好.

网友B:
炸机是玩飞机的第一课~ 祝开心~

网友C:
可以,反正都要炸

网友D:
这款是J3,不建议作为入门
可选择后推浆的机型
例如翼龙或火鸟

网友E:
这款我飞过,好飞。不过我飞过的机机中翼龙最好飞了,前些天还买了架,都说翼龙好飞、耐摔,好飞已经证实了,耐不耐摔还没证实,因为太好飞了,一般情况下不会摔。

网友F:
我入门用的下单翼KT版机,自己做的,猛耐摔,在空中乱飞 进步也很快,下次给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