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回事啊 60##??????????????

楼主(2007-01-08):
现在调到这种程度:::" 起飞的时候把尾舵往右边打到底推油门机尾往往右狂甩, 这种油门状态下 过一段时间机尾很缓慢的 往左回来 ,, 等机尾转到 对准我的正方向时候 推油门 升机机 .问题是 机尾往左打相当的费劲 要是起飞后 机尾 想转到 左边 那是相当困难 反之 机尾想转到右边 那是很轻松 可以说象右转相当的灵敏.. 求救啊` 应该怎么调啊

网友A:
是不是螺距的问题!!!

网友B:
99.9%是螺距的問題...因為我以前也遇到過
0.1%是陀螺上應該設置反向.....我以前也遇到過

网友C:
油门曲线往上调或螺矩曲线向下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