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吊机

楼主(2007-01-08):
在xtr中练习吊机,怎么也吊不起来,请各位高手赐教!!!!!!!!!!!

网友A:
一定要先想,在脑子中想好了,什么姿态时该打哪个方向的舵来修正,经常这样想,只要把条件反射练出来了,自然就能吊住了.

网友B:
同意楼上,首先楼主要把吊机时要控制飞机姿态的操作原理搞懂,飞飞机不是乱飞,等你把原理搞懂了,再通过模拟器的条件反射练习,相信你一个月内能熟练吊的拉

网友C:
里面有吊机模式三,可以一个通道一个通道得练习,慢慢增加难度,最后是要退出吊机模式直接起飞走航线,再进吊机状态,就差不多了,综合练习的时候先不要用副翼,等四面都可以吊了再用副翼控制自旋

楼主:
谢谢各位了!看来我还得苦练一番了!期望早日加入吊机队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