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无人用天地飞的C型控飞电直3D呀??

楼主(2007-01-08):
有无人用天地飞的C型控飞电直3D呀??好象没看到有人用这控飞3d的呀?特来问问大家感觉怎么样?很想控一套这个控。。。

网友:
688和smj好象都是用天地飞的C搞3D的

网友:
连油门曲线都不能调,怎么飞3d啊?

网友:
不能调油门区线就不能飞3D了吗??

网友A:
拨到IDLE时油门曲线是左右在最高点,中间可由摇控器旋鈕调成V形或一形。

网友:
06C是我见过的最人性化的曲线设置,尤其适合初学。

网友:
有用的朋友可以出来说说呀:loveliness: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拨到IDLE时油门曲线是左右在最高点,中间可由摇控器旋鈕调成V形或一形。

也就是说这个控的3d模式是预设好的,不用自己调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,是这样把?

网友:
是的,所以设置才最简单,也很有效。

网友:
看来真的很8错呀。。。从那里可以看出是V型的呀??没有屏怎么知道是V型的呀??:loveliness:

网友:
感谢各位的关心和解答!
天地飞的FT06-C在设计时已考虑到要便于普及和调整,IDLE时油门曲线是左右在最高点,中间可由摇控器左上角的旋鈕调成V形或一形,3通道接舵机、电机或在XTR中可看出是V型的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!

楼主:
谢谢解答。。。希望能把这控上的那二个微型小niu给换成大的调节方便的就好啦。。

网友:
我用来飞火狐1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