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关于雷鸟的平衡杆安装

楼主(2007-01-08):
我的平衡杆两头都断了,如图

现在杆子陷在里头 拔不出来啊 如图

中间部分在里面

问题是 断了那根在里面我拔不出来
有没有人可以教教我哦~~~
这个可以拆下来么???

我搞不定啊 ~~~~

网友A:
图看不到,但知道大概意思,把螺丝退了,然后用你断的平衡杆或小些的棍状物体从一头把他捅出去就OK了,简单的啊 用捅,不要用拔,变通下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看不到,但知道大概意思,把螺丝退了,然后用你断的平衡杆或小些的棍状物体从一头把他捅出去就OK了,简单的啊 用捅,不要用拔,变通下OK了

对的,是两个内六角螺丝,卸下就OK了

楼主:
 我就是捅不出来唉~~~~
除了两边一边一个螺丝 中间没有了吧 怎么感觉中间卡着啊

楼主:
我晕 加了点润滑油才捅出来~~~
吃奶的劲都用了

网友:
螺丝没松够吧。

楼主:
我螺丝都拆下来了哦
也不知怎么的 就是卡住了 也许是平衡杆的碎屑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