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拓更换大齿盘的问题!!

楼主(2007-01-09):
更换的是副厂的大齿,单向轴承安进去比较松,用手都可以按进去,是不是太松了,会导致主悬翼和齿盘之间打滑?大家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?都怎么样解决呢?

网友A:
用罗纹胶

网友B:
建议用海神的大齿盘,不需要自己仔细调那个间隙。副厂那个单向轴承套的间隙太大了,非得用胶,而且和原厂的一样太软,转动起来不平,很容易和侧板下沿摩擦。

楼主:
粘性很小的那种螺丝胶行吗?

网友:
也可以打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