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想入手全球的40级套装

楼主(2007-01-09):
本人新手,请教各位大大。想入手全球的40级下翼练习机(带OS
发动机
)。但好像比较耗油。有飞友检验小金星的25级,省油点。请用过全球机的弟兄介绍下。

网友A:
飞机是越大越稳的,不要为了剩这一点点油~~40级练习机是个很好的选择。

网友B:
那机子不错
分上单下单两款,两种都飞过,建议新手飞上单的,滑翔性能超好

网友C:
回楼主
40级的练习机和25级的练习机我都飞过。不知为什么,我觉得40级的练习机好上手一点。
40级的练习机所配的油箱一般是270毫升。25级的练习机所配的油箱一般是120毫升。
40级的练习机要是烧成品油是贵了一点。要是觉得贵,自己配素油。
另:新手最好是飞上单翼的练习机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大的指点。OS 的LA发动机的寿命怎样?

网友D:
OS--LA发动机是初级模型发动机,没有轴承,最高转速略低点,寿命一般。但陪你入门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E:
这全球的40级下单翼OS的发动机不错,飞机也适合F3A如门,非常灵活,不过新手还是飞上单翼.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大的帮助。已经入手一架上单的了,本周到货。请问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?用那种桨,多大的比较适合?先谢谢了

网友F:
看置顶的贴子吧

网友G:
建议飞上单梁那款,速度低,滑翔性能超好,稳定性极强

网友H:
我也是新手哦,进步中的我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