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刷电机尾桨使用锁尾陀螺的粗略试验

楼主(2007-01-09):
设备
FU 6EXHP发射,R146I接收,华科尔006陀螺,新西达30A直机无刷电调及2213电机,去舞者螺旋桨及桨座,11.1伏3E锂电,一个直升机空架。

方法
电机在机架上装好,通过桨座装螺旋桨
陀螺看好感应方向贴在机身上,插接收第四通道。
其它东西接好捆牢在机架上。

试验
开发射,给电调接电——
陀螺灯闪烁数下后长亮,接着电调声响三下。
右压方向杆,电机转动,但转速较高。继续右压,转速变化不明显;压到边,转速明显加快。回中,仍高速转。左压,停转。回中,仍不转。右压,快速转……
止动电机,方向杆回中。逆时针摆动机架,电机转动,传给手上反弹力,方向正确。摆得越快,反弹力越大。摆回原来方向(大致),电机停转。顺摆,当然不转了。

初步认为
这个试验跟真机(锁尾陀螺加变距尾桨)手上试飞的感觉是没有什么分别。
但有一点要说明:这个电调是自动油门适应,并在10%油门开始启动。

最终结果
当然要真机实飞才能得知了。

网友:
等你的好消息

网友A:
这样其实就是单边尾浆,有一个方向的锁尾只能靠反扭力实现,航线估计可以。3D就不好说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其实就是单边尾浆,有一个方向的锁尾只能靠反扭力实现,航线估计可以。3D就不好说喽!

用尾电机的JJ都是这样的,反应应该是没有尾变距的准确和灵敏,但人家用CP2也能翻得很爽。

楼主:
等两天真正的尾桨尾电机到了就有结论了,现在只是探一下路

网友:
向所有愿做白老鼠的兄弟致敬

网友:
非常关注这个问题,

网友:
成功后别忘了上图

网友B:
问个菜问题,尾无刷也唱歌莫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个菜问题,尾无刷也唱歌莫?

唱不唱就看电调了。

网友C:
我很早前试过,用锁尾陀螺仪开启锁尾功能能,效果不行,尾巴会疯狂摆动,调整感度也没用!
原因是尾电机方式的尾巴,本身反映就很慢,一般的混控方式,已经给了尾电机传动的大体比例,只需要陀螺仪在进一步精确控制就可以了。
而avcs功能没有混控,陀螺仪控制的幅度非常大,导致会不断大幅度修正,所以非常不好飞。
而且尾舵回中后,尾电机仍然会转,需要向左打一点舵才会停转!

楼主:
是有人说过不行的,但有条件就要自己试一试。就我现在手上的试验,有时明显是摆动过后零点几秒才见电机转动,反应也一阵一阵的,很激烈,但有时也好象很很快,很有分寸的样子。当然飞在空中与抓在手很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但不同的电调、电机、陀螺、尾桨,甚至于各人的理解与对策的不同,或者会有不同结果的可能 确实不行,就用PG-03,不倒飞就是了,照样的翻

网友:
请问下陀螺和舵机的连线是怎么处理的,空着吗

网友:
飞的结果如何?

楼主:
1接电调

2东西还在路上。呵呵我自己也不抱太大的希望,但很渴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接电调

2东西还在路上。呵呵我自己也不抱太大的希望,但很渴望

鼎顶! 我相信你会发现全无刷真的很棒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很早前试过,用锁尾陀螺仪开启锁尾功能能,效果不行,尾巴会疯狂摆动,调整感度也没用!
原因是尾电机方式的尾巴,本身反映就很慢,一般的混控方式,已经给了尾电机传动的大体比例,只需要陀螺仪在进一步精确 ...

将军,请问你用外转还是内转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