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.4V 下370直驱 带几寸的桨???

楼主(2007-01-09):
7.4V   下370直驱  带几寸的桨???
    谢谢赐教

楼主:
我的电池 放电15A最大

网友A:
不要超过5寸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超过5寸。

赞成

网友:
如何选择螺旋桨?

网友:
我用的是狼牌的11CM桨啊!

网友:
赞成不超过5寸. 4530 不错的.

网友B:
猫牌4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猫牌4寸

他那是4530,不是4寸的..

网友:
通俗的说,同样电压下,浆小些转速会快些。。但是推力相对较小
浆大些转速慢些。。电流增大电机升温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