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地面行走模型-【兴趣爱好交流专栏】
恒龙坦克故障问题请教大侠和热心人!

楼主(2007-01-09):
刚买的m26坦克(金属波箱),发现坦克即使不操控会自动后退,向前操作后停止操作遥控也是仍然会自动后退,就是不动
遥控器
了还是会自动后退,后退的速度随着
电池
电力的强弱而定,严重郁闷!想来坛子里向大家求教是啥问题,是机械问题还是遥控电路部分问题,我是刚买的,开箱就是这样的,严重郁闷呀!希望大侠们指导一二!!谢谢!

楼主:
版筑见多识广,有空帮俺看看是啥问题可以不,先谢了!

网友A:
第一:你要确定你的周围没有干扰源。
第二:检查下线路板上有没有短路的现象。
第三:检查下遥控器,看是不是控制的电位器没有复位或者已经损坏

网友B:
不是 遥控器坏了 就是 主板坏了

网友A:
他毕竟是买的新东西,坏的可能性不大,有可能是运输中的问题
‘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各位,这样的问题应该我没法处理了,找卖家可以换吗?担心。。。。

楼主:
如果市新买的东西,就要自己下手拆解,严重的郁闷。。。。

网友C:
微调调前一些,正常现象,不奇怪

楼主:
谢谢,问题已经解决,微调调前。卖家服务也很好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