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型直升机讨论区
请教 lamav3问题

楼主(2007-01-09):
正序浏览
飞起来后飞机尾巴一直向右转。
遥控设定都是居中的,应该怎么调整一下啊。??

网友A:
调整左手下方左右调整的微调!

网友B:
同意以上说法

网友C:
先调控上的微调开关 不行再调4in1的微调

网友D:
调整4合1上的微调,右旋就逆时针退点。